终于遇到了一个很扯淡的显示器

楼主(2012-10-26):
昨天一客户送来一台联想LXM-ML19BH的显示器,现象是不上电。初步判断是电源的问题,于是立即拆机,简单的测量下电源板上的电子元件,没有损坏的,开始上电测量,不连接屏和灯管,按键正常,12V,5V都正常。连接屏后12V正常,5V被拉低到2V左右,把灯管也连接上,12V,5V同时没有,换了一个电源管理芯片203D6后,能正常使用10多分钟,过后又出现相同的情况,屏电路没有问题,驱动板没问题,按键电压都正常,实在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补充:改过高压也没好使。电源上的二极管也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换个新的高压试试么

改过高压,不好使。

网友C:
明显是电源带不了负载,换开关管,电源IC,光耦。
还不行直接换电源板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改过高压也没好使。电源上的二极管也是好的。

显示器型号是LXM-WL19BH

网友D:
把滤波电容旁边有个小电容换掉,换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滤波电容旁边有个小电容换掉,换个新的就好了。

电源板上的电容全都换了,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是电源带不了负载,换开关管,电源IC,光耦。
还不行直接换电源板算了。

恩 刚都换了,还没好使,不行的话只能换了。谢谢

网友:
直接换板不就好了哇~1

网友E:
上面都试过,就再查查电源板上自激励电路,电路中的二极管

网友:
光耦,431 都换了, 考虑换二次供电50V47uf的吧。

网友:
这么多时间不如换块板省劲了。。

网友F:
你凭啥说驱动板没问题呢?从你的描述来看,我判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凭啥说驱动板没问题呢?从你的描述来看,我判定是驱动板的问题!

恩 昨天下午我也开始怀疑是驱动板,今天在研究驱动板。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面都试过,就再查查电源板上自激励电路,电路中的二极管

查了,也换过了,它的现象倒是像电源板,但今天打算看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G:
找个台式机电源,把12V和5V接进去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找个台式机电源,把12V和5V接进去一试就知道了

好建议  我试试   谢谢

网友H:
还是电源板的问题吧,负载力差。大滤波改大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还是电源板的问题吧,负载力差。大滤波改大点试试

没修了,直接换了一个电源板。

网友:
参考12#说的。
如果还不行可能是红胶漏电了,把贴片电容焊起来再装回去。

网友:
这种就是电源板的问题,最好是换电源板,修起来比较麻烦,你换过0.22欧的那个电阻没有

网友:
还是直接换电源板来的快

网友:
还是换电源板吧,还稳定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哪个方便,哪个好修用哪个方法呗

网友:
我用电容表测了,电容没问题。这个显示器都修了一天    恶心死了

网友:
修机器就是那样,不行就换板

网友:
修了后不稳定就直接换板。。。讲效率。

网友:
带不了负载,反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