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主板烧糊维修历程。一波三折。。。。

楼主(2012-10-26):
    型号:联想G475   板号:LA-6755P

   此机拿来的时候故障表现为不加电,无待机电流。客户说没进水进液。好吧,跟客户说主板问题,留机维修。。。
     拆机,大体目测,确实无进水痕迹。仔细看了看,系统供电芯片TPS51125附近有烧糊迹象,清理完毕后,对着PDF发现51125的主供电16脚VIN和其相连的滤波电容烧糊并且断线,旁边还有个300K电阻也烧糊断线,取下电容,电阻和51125,电阻的线好连,刮开绝缘层直接打焊锡连好,并将电阻换掉,电容换掉,目测51125下方只有16脚烧断线,找了根很细的小铜丝,一端接电容,一端放在断线处,观察仔细后,将51125换掉,上电,VIN相连电路马上一个小件冒烟。拔电,16脚主供电电路短路,排查后发现是个小电容击穿。换掉,将51125再次换掉。
打各电感阻值无异常,上电,没发现异常现象,量 3  5V电感电压,没出,量主供电16脚,正常,只能研究51125的工作条件了。经测量,主供电16脚,基准3脚,主控制13脚电压全部正常,线性电压VREG3和VREG5不发出,因为芯片是刚换的,有点怀疑,经各位讯友指点后,确定51125的问题,看了下芯片内部结构图,51125的线性受控于芯片本身,只要主供电,主控制,基准电压有,线性就会发出,再次换了个51125,上电,量 3  5V电感,电压正常,心中一喜,以为问题解决。。。

开机,电流上电到0.38左右,掉电,我晕,试了几次,都这样。。。。再次打各大电感阻值,发现1.8V电感PL701两欧,很明显的短路,头大了,不知道怎么搞的把这来又搞短路了,再次打开电路图,找到PL701.

看图知,1.8V是由5VALW经过一个PJ703的跳线然后经过一个变压芯片PU702由5V变压至1.8V,测量5V无短路,后级1.8V短路。再往后看

发现变压出来的1.8VSP经过一个跳线PJ704后更名为1.8VS去了CPU和南桥,断开PJ704,前级依然短,后级不短了,确定问题出来芯片1.8V输出端到跳线PJ704,为了降风险到最低没有烧鸡,元器件也少,四个电容,一个芯片白,挨个取下电容,短路依旧,确定芯片了,去掉,不短了,连焊PJ704,阻值恢复正常。
  订了个芯片换上,机器跳变几次,熟悉的LOGO出现,此机修复。。。。。

  故障总结:烧糊引起的51125损坏和人为导致的1.8V短路,(其实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短的),导致故障扩大化。还好最后修复了,一波三折。。。。。。。

网友:
呵呵 修的确实不容易啊  不细心真搞不出来怎么回事

网友:
学习了,做维修的就要有耐心。

网友:
很好的经验,很好的教材,楼主自己又上了一层楼

网友:
分析透彻,楼主的功底比较好

网友:
嗯!楼主思路很清晰,维修的不错!

网友:
干净利落,楼主修得不错呀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有的时候还真的是不知怎么回事故障就扩大了

网友:
不容易啊

网友:
有时候查问题走错路了。
会浪费好多时间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楼主 基础电路知识就是好啊 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楼主的 地步啊

网友:
其实我就是个菜鸟,刚干了半年,电路还都是自学......

网友(2012-12-02):
楼主断开焊点后极多少欧啊 我这边测试23欧 算短路不

网友:
基础很总要 楼主不错啊 继续努力 我也是新手

网友:
自学半年有这水平相当杂实了啊。看样子我还要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