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谁有这齿轮?

楼主(2012-10-26):
这是一款SONEY DSC W350相机的镜头齿轮,相机摔后镜头不能伸缩了,拆开检查是这个齿轮有颗齿坏了,谁有呀?
相机

网友:
你淘宝一下啊 相机型号 配件名称不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不好意思

网友:
嗯!这个淘宝上有,自己去买吧!

网友:
看不清楚是什么东西

网友:
那只能找厂家了

网友:
是一个长柱齿轮,用AB胶填满,再用刀调成齿轮,试试!

网友:
找台车床加工一个,铝的或铜,绝对耐用!!

网友:
万能的淘宝啊

网友:
重新传图。

网友:
淘宝,或同行的吧,实在没有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