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是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10-26):
今天给客户装了一台电脑,,安装完之后是屏幕有一种水纹的感觉似的,,我进BIOS还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和正常机子不一样,,开始以为是显示器的问题,,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新机子不能呀,我一样一样的更换,换CPU。换内存,换主板,都换完, ,,,换了一个就电源,,还是那样,,,我无语了,,,我旁边有一个新的电源,,于是我打开换上试试,,,OK,故障解决,,,。。。。。。

网友:
又学一招,谢谢楼主。

网友:
难道是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呵呵  好经验啊。

网友:
还有这事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功率不够,应该是滤波不良。

哦。那就是电源质量太差呗。更换滤波电容可以改善吗?

网友:
航嘉电源不会出这样的事情,杂牌电源就看人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那就是电源质量太差呗。更换滤波电容可以改善吗?

看什么原因引起的,可能是PFC不良、开关管不良、高压滤波不良、低压滤波不良、电路自激等,部分可以通过滤波电容更换或加大容量改善。

网友:
我也是航嘉的电源,天籁之音典藏版300W,老机器,从别人那拿个老AGP GF440 8X的显卡,主板是I815的,支持AGP 4X,插上后屏显是竖状百叶窗,以为功率不够,或着滤波不良.后来发现是主板太老,主板上的电解漏电,把主板上大些的,6.3V以上的电解全换了,就好了,用电容表测拆下的电容,容值都增大20%以上,说明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功率不够,应该是滤波不良。

对   就是滤波不良的表现

网友:
遇见过像是水波纹干扰  结果是VGA线不好。。电源的还没有遇到。

网友:
新旧电源,杂牌和品牌的区别吧

网友:
呵呵 ,原来水波纹干扰还跟电源有关系呀 ,

网友:
很常见的问题

网友:
有的时候 VGA线也会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什么原因引起的,可能是PFC不良、开关管不良、高压滤波不良、低压滤波不良、电路自激等,部分可以通过滤 ...

多谢指点。

网友:
应该电容虑波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