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样的屏线,谁焊接过?提供点经验

楼主(2012-10-26):
这样,一排,还很细!有没有人搞过?

网友:
没看懂,不知道哪用的,不好说.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排线断了,需要接好是吗?这样的线,接线很难的,反正我搞不定。

网友:
就是那种屏连在一起的软排线,一般为透明黄色,可以看到内部铜箔线路,

客户摔坏的,此屏不好找,后缀两位数对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思是排线断了,需要接好是吗?这样的线,接线很难的,反正我搞不定。

就是那种屏连在一起的软排线,一般为透明黄色,可以看到内部铜箔线路,

客户摔坏的,此屏不好找,后缀两位数对不上

网友:
是热压的吗??,那是要专用设备才能搞得啊,应该没有哪个修理店能搞这个!!

网友:
不是屏与屏线的粘合处 可以刮开 续铜丝      ——1——0——1——         0处为胶水  1处为小铁夹子 上夹子前先透明胶带绝缘  前提是里面空间够大   ==============

网友:
以前弄过几起 最好用个放大镜 记得焊个40P用了一个小时。。。。

网友:
我是拿给朋友 直接去工厂里焊的

网友:
这个好像要用什么设备焊补的,。不好搞

网友:
喊他买个新的算了

网友(2015-11-13):
不好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