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a330迅速修复 仅需3秒

楼主(2012-10-26):
今天接修一三星SA330显示器,故障有时可开,开了且VGA和DVI都检测不到信号,程序问题,官网下载 FirmwareUpdater 程序,接上显示器,自动检测,自动更新程序,三秒搞定。自己想复杂了,打开了壳子才想到去官网看看,脱裤子放屁呢,在此发帖避免大家走弯路。

网友:
好像三星SA系列的一个通病吧

网友:
这,你不说还真不知道官网还有这东西,谢谢

网友:
请问楼主你下载的那是个什么软件啊

网友A:
这个还得用好的VGA线或者原装的,不然刷不了。好多质量差的VGA线  那几根数据线给省掉了。

网友:
三星的  LED的吗

网友:
好经验 BIOS有问题 不会彻底不亮吗 怎么会时亮时不亮呢

网友B:
可以用编程器刷吗??

网友:
SA330出现批次问题,官网有升级软件!

网友:
就好比一个驱动?

网友:
VGA和DVI都检测不到信号
怎么update呀??

网友:
楼主更新需要专业设备吗?  用编程器可以用吗?

网友C:
还没有遇到过三星的这个型号,期待中。

网友D:
上次试了一次, 3秒钟更新根本就不止嘛。

再说你把后盖拆了,也不止3秒。

网友:
写好一个SA350的

网友:
虽然简单  但也要知道方法  还是很不错的维修经验

楼主又赚了 呵呵

网友:
受教了!又学得一招。

网友:
在哪下载的公布下网址省的大家难找

网友:
这也算问题? 我晕。

网友:
FirmwareUpdater   好像是显示器驱动那一项里面吧35M 文件太大,无法传上来,百度也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得用好的VGA线或者原装的,不然刷不了。好多质量差的VGA线  那几根数据线给省掉了。

是呢,以前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编程器刷吗??

可以,就是麻烦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次试了一次, 3秒钟更新根本就不止嘛。

再说你把后盖拆了,也不止3秒。

下次就快了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识别不到信号都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
三星S19A330BW可以刷吗?

网友:
是不是给驱动刷新了一下?差不多吧?

网友:
不错的经验,还有楼主工作台怎么直接在地板啦

网友:
刚修好一台SA330。
程序下载地址
.samsung.com/cn/support/newsalert/supportNewsAlertMain.do
若显示器检测不到信号不能显示,只能从另一台好的显示器安装好程序后,选中该程序,再接到检测不到信号的那台显示器,按回车键执行,1分钟左右显示器自动关闭,打开就能正常显示了。我的就是这样修好的。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程序确实给力

网友:
我也是过 太爽了 希望aoc  优派厂家也出这个哈哈

网友:
新手,还是第一次听说显示器也可以有软件修复的学习了

网友:
三星程序老是爱坏 又学到了 以前还真的不知道 呵呵呵

网友:
怎么不见您的刷写的工具呢。您的工具多少钱哪

网友:
我在编程器上刷的,下载的不行,要淘宝去买程序的。4元一个吧。这个软件看起来很好,可以省点钱了。明天试试

网友:
三星真好。又让我们赚钱了。
。。。。。

网友:
这是这个系类的通病啊   碰到两台了   不用上面专用设备

网友:
官方也可以下程序啊???3秒不太可能吧?

网友:
我们卖三星显示器的,还真遇上这种返修不少。

网友:
要是不能开机的话,用BIOS机可以直接刷好的。这个是一个通病来的,本人也修好几台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这个是三星S19A330BW的BIOS

网友:
上回是拆机下来写的,之歌不错啊

网友:
这系通用了

网友:
遇到过一个直接换的芯片。不知道检测不到VGA信号的话能不能刷,下次遇到试试

网友:
怎么升级程序官方有下载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遇到过三星的这个型号,期待中。

楼主写的我们看不到

网友(2012-11-30):
不止三秒,如果无信号盲刷的话,要等到显示器自己关闭后,人为手动打就OK
原装的线就可以刷

网友:
SA系列的这种问题很多

网友:
这个怎么刷啊没有搞过

网友:
竟然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我是菜鸟想问下是不是在三星官网看到的?

网友:
没看到,可以给个连接吗。或者怎么找

网友:
明天刷机试试,今天官网更新,打不开。

网友:
我得出的结论就是:碰到问题先到论坛看一下有没有相同或相似的问题,以供参考。

网友:
今天刚好接到了一台,一会试试

网友:
哈哈,果然可以哦,大约一分钟的时间,显示器自动关闭了。然后再开一次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三星好多按键板漏电的

网友:
牛!以后要多用用官网了。

网友:
一直是拆开刷程序,这次见识了。

网友:
我这一台 SA330 情况也是检测不到信号 用升级程序软件提示 你的显示器已经是最新版本了,所以不需要更新 求指点

网友:
我怎么下了个这样的软件不行呢 可以说洗具体步骤吗 详细点嘛 新手 麻烦了谢谢

网友:
对了补充一点我的显示器已经接VGA显示不出来了 看不到呀怎么办

网友:
确实是好方法。知道了,下次碰到就可以用了

网友(2013-01-06):
你怎么在地上干活啊??蹲着不腿麻吗??佩服。。。

网友:
好经验,刚好有一台要刷写。

网友:
前前后后都多久了,还三秒,忽悠人么?

网友:
我呸,刷个程序还精华,三星S22A330BW,S19A330BW 红色,黑色外壳的本来就有这个通病,我呸,我呸,这个星期我都搞七八台了

网友:
测出问题都不止3秒吧,另外刷个程序也有加精,三星本来就有这个通病

网友:
楼主把程序发上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编程器刷吗??
可以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期待中,俺也想试试

网友:
这个还没遇到过呢,看完此贴心里有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