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1进系统一会掉电

楼主(2012-10-26):
三星RV411进系统一会掉电那个NEC的大电容也换掉了,,都是进系统用一会就掉电,有时候时间长点才掉电,有时就很快,开始以为打个针仔就搞定,没想到可能要大手术,但不知道拿哪个芯片来开刀啊!请大家帮忙吧!独立的INTEL芯片组!

网友:
找个图   对着板慢慢测吧

网友:
不知道从哪下手啊,电压都正常啊!

网友:
RTCVCC 小电容,排除短路后,就换南桥,我修过几台了

网友:
是不是电容加的不够啊

网友:
电容我也换成4个330的电容也r样不行

网友:
没有哪位大师修过吗

网友:
+到6个试试

网友:
可能要换成5个或6个就行了吧,这种问不会有哪里有问题了,可惜机器客人拿回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