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28进水待机0.2秒杀

楼主(2012-10-26):
这机子刚拿来的时候,通电一测待机0.2,心里窃喜,大家懂的
一个电脑店一起拿很多台来的,这个是顺带的,他说先放着,客户还没决定是不是要修
放了个把星期,终于说还是要修,直接拆硬盘,撕胶带,通电摸电容,不发烫,硬盘上还有腐蚀,看来问题大了,原来是进水机,不是通病机,心里凉了一截,价格报低了
这机器脏得一踏糊涂,最后有张照片,先看进水的地方,南桥下面一排腐蚀

洗干净后,通电,还是0.2,一摸51125发烫
主题来了,我想说的是,这个芯片发烫,大多数情况都不是它坏,很多时候都是输出后级短路引起的
我不去换它,先去量EC供电,没有,这时候没必要去量阻值,有时候阻值正常,它还是短路
直接接入3.3V电压,限流0.3A,摸到下图两个电容旁边的管子发烫,没去看图纸,直接量了下这个管子,没有对地脚,一脚是接3.3v的EC供电,一脚是输出到后面两个电容,还有那个黑色电阻,量了下黑色电阻两边,靠近南桥一边阻值正常,靠近电容这边阻值4欧姆,不用想了,就是图中圈出来的两个电容坏,不管坏哪个,全部换掉

拿掉后再加3.3V,不短了,几乎没电流

随手换上两个

待机正常了,上电亮机

看这机器脏的

我想说的是,供电芯片发烫,别盲目的去换它,本来是秒杀的机器,搞来搞去浪费时间,搞不好还扩大故障

网友(点评):
真的很脏啊

网友:
这个机子是有通病  要是我的话拿过来测的话这样的电流和通病差不多   首先也是会想到通病的

网友:
赞一个,通病也不是随便搞的

网友:
进水机都看运气了 运气不好烧一片 板子腐蚀一大片

网友:
进水的一星期了一般板子遭腐蚀大了幸运

网友:
进水的机器 。俺没修好过几台。。

网友:
学习了。思路不错的

网友:
最后还是修的通病

网友:
摸了51125发烫没干桥,果然久经沙场,楼主好样的

网友:
老鸟级别的维修,我等新手也只有羡慕的份了。

网友:
高手 佩服,我遇见说不定就先换51125了

网友:
楼主的标题很有意思,我想进来的坛友都是认为 0.2秒 秒杀

网友:
我肯定也会先换发烫的芯片,下次长记性了

网友:
干活的时候要多思考

网友:
换掉省时间啊,反正不管好坏都不会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