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DELL M5010 AMD进水板子 1.5V只有0.6V

楼主(2012-10-26):
14  15   16脚电压都为5V  6脚电压5V  EN 10  11有3.3V  12脚有19V  REF只有0.6V  供电芯片换了两个了 还是一样的现象!

主板原来 故障是3  5V都没产生   把3 5V修出来后 板子上面1.5V电感电压只有0.6V   +1.1V_RUN电感电压没有 因为+1.1V_RUN需要一个PG信号 所以必须先修1.5V  顺便把图纸弄上来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别让帖子沉啦!  求给意见 谢谢!!

网友:
这0.6应该是感应电,心片根本没工作,换IC,MOS管看看,加电电感烧

网友:
是啊真正的开启电压就没出来 还是那个信号没出来

网友:
芯片换过了 工作条件好像都满足! 就是不产生1.5V电压。 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