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波动求解

楼主(2012-10-26):
今天接到一个方正17的显示器,故障为加电后电源灯狂闪,按照以前遇到的情况,认为是12V滤波电容爆浆了,拆机后发现一16V470uF电容鼓包,更换后故障依旧,测输出为11.5V上下波动,波动幅度很小,此电源只有12V输出,无5V,电容均无问题,TL431,光耦,开关管,已换过,求高手指导。

网友:
大大们都去那里了?

网友:
给个图看看。300v大电容换了没有  还有看看负载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这种电源是做在底座上的那种吗?   如果是的话要检查300V滤波和电源二次供电

网友:
如果主次级电源都波动,那故障在主绕组这边,如次级波动,故障在次级和开关ic上

网友:
我觉得:可能这个波动是正常的,而且你说的波动幅度很小,我也觉得正常!很多电路,如果没有负载,是会波动的。

网友(点评):
接不接负载都是有波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