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gn-z37d

楼主(2012-10-26):
索尼的机器无线开关开这但还提开关没打开 【没有coms电池】请问有没有直接在主板上直接拉成开关一直开着的状态啊。偶怎么 飞线啊

网友:
你先在电脑的开始菜单里面的服务里面看看无线有没有打开。还有就是键盘上的热键试下。就是FN+F1~9直接的。

网友:
你先从简单的开始,无线网卡坏了也有可能哦,那么再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