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南桥没有RTCRST#也能正常跑马?

楼主(2012-10-26):
今天修板,意外发现,不上跳帽时,也能正常开机。记得之前学的,要合上跳帽,南桥才能得到高电平的RTCRST#,这也是南桥待机条件之一呀,也是开机的一个前提条件,

如上图,2、3脚跳帽合上时,南桥才能得到高电平的RTCRST#
今天试验了3个板子,俩块是intel南桥的,一个是DBM一个是GBM,另一块是NV单桥的,都不上跳帽,竟然都能正常跑马,
是我理解的有问题?还是....................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一张太大传不了,分开了

网友:
记得NV和AMD的桥RTC电路一般不会影响上电,intel的应该会影响的吧,可今天的俩块板子推翻了这个结论

网友:
其实也没什么、跟跳帽没关系的吧。

网友:
其实我就是想加点分的,谢谢楼主哦

修本修到囧 -5 严禁灌水

网友:
不要举报我哦,嘿嘿嘿嘿

网友:
我帮你顶下去哦,呵呵呵呵呵

网友:
台机的还真不是很了解。笔记本的话,没有RTC复位是不能开机的,更别说跑马了

网友A:
楼主,确实有很多主板跳冒是可以摘掉的,只是恢复COMS设置而已,并不会引起不开机。不要大惊小怪

网友B:
经常遇到,放心测试。不上就是时间不对!

网友C:
那不上的话,RTCRST#是不是就处于悬空状态了,不属于高逻辑也不属于低逻辑。如果接地的话,是属于低电平有效,RTC模块就相当于一直处于复位状态,这种情况肯定是不能上电的。这样推导的话,那悬空状态就不属于是低逻辑了。不知道我的理解是不是正确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实有很多主板跳冒是可以摘掉的,只是恢复COMS设置而已,并不会引起不开机。不要大惊小怪

这样的话,说是恢复CMOS设置也是不准确的,因为没有接地,复位也就没有有效,RTC模块没复位,所以也就谈不上恢复CMOS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遇到,放心测试。不上就是时间不对!

还真的没试过呵呵

网友:
现实当中有很多问题用我们学到的知识是解释不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不上的话,RTCRST#是不是就处于悬空状态了,不属于高逻辑也不属于低逻辑。如果接地的话,是属于低电平有 ...

呵呵,是什么逻辑就不知道了,反正它是可以触发的。

网友:
应该跟电路设计有关,有些RTCRST#是不过跳帽的

网友:
你在RTC_RST#引脚和地间接一个大电阻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问题倒真是需要注意研究一下!

网友:
并不是跳帽都是我这课件图中方案设计的。
目前发现跳帽至少有10种方案!

网友:
没事,跳反和不上是不同的,应该就是清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