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9V电源适配器维修

楼主(2012-10-26):
一金浪路由器电源适配器(9V、500mA)无输出,拆开检测保险丝、整流管(1N4007)、300V滤波电容(400V、10uf)、开关管(13003)等坏了不少元件。

这个电源适配器早先修过一次,保险电阻换成了保险丝、整流二极管也换过。这次点了红点的元件都是坏的,其中U1脉宽调制三极管,炸掉一大块,看不出型号了,看背板电路其e极接地,b极接光耦3脚,c极接主开关管13003的b极,确定引脚顺序应为e、b、c,所以用S8050进行代换。

自己用PS绘制的电路图

反馈部分R7(200K用220K代替)断路、D7(1N4148)击穿,C2买不到小的,横起来,为防止引脚接触其他元件,用热缩管套起来。

检阅一下“战利品”

网友(点评):
现在这种变压器真的很头痛,坏起来就是一大片。让人懒得动手修理。

网友(点评):
买个10元钱 真是有功夫修啊

网友(点评):
U1应该用1815代,这个不是电流大小问题,着急是FT、HFE。

网友A:
你敢用8050代替13003三极管?更换之前先查下其基本参数和耐压值,13003耐压值是700V,电流值1.5A,8050耐压值25V,你换了通电就会知道是啥后果。同样是NPN三极管,能否代换是要看其参数。

这个三极管是控制开半管导通截止时间的,并非开关管,脚位对得上NPN的三极管都可以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敢用8050代替13003三极管?更换之前先查下其基本参数和耐压值,13003耐压值是700V,电流值1.5A,8050耐压 ...

他肯定说错了 s8050是 25v  1a  怎么可能代换 13003 看图片开关管那引脚那么粗。应该不是s8050  ,他肯定说的是下面那个U1 不是U2

同意。U1最起码需要耐压500V。

网友:
你修出来是为了展示成果吧,但好象没有任何经济意义,但我仍然要说句崇拜你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敢用8050代替13003三极管?更换之前先查下其基本参数和耐压值,13003耐压值是700V,电流值1.5A,8050耐压 ...

他说的是代脉宽调制管,不是功率管。

网友(点评):
代脉宽调制管和功率管是有区别的。

网友:
技术流的,不过不值钱直接换了得了

网友:
6块钱的东东,修起来真的没有经济价值,台租人工分成时间,我赚不回来,
不过厂家是可以的
如果能接到大量按厂家的做法,肯定有得赚

网友:
LZ的电子基础不错

网友:
只要把电源修精,就是修机器得行家,我常修这种小电源呢,

网友:
相当烂的电源。当备件。修着都没意思。我的台达还在修呢。这两天没空弄。

网友(点评):
这种电源也就闲着没事儿修修而已,还算有点价值,如果当备件用,那真是一文不值啊!

网友:
8050和13003?不炸开锅?

网友:
感谢各位朋友的讨论,对于电源我现在也是不断研究中,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分析的不对的地方,也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发贴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记录整理一下维修过程,总结经验;二是给刚刚接触的朋友们一点参考,让大家遇到类似问题少走弯路。以前我刚接触维修的时候经常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找到资料一参考才茅塞顿开。
这个小电源虽然简单,但是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几乎就是一个ATX电源的副电源。元件少有少的好处,对新手来说研究起来比较好理解。

网友:
有同感 支持!

网友:
技术不错,也很有耐心

网友B:
学习了,实物图中把它框起来说明作用非常好,如果电路图中也能这样框起来说明作用,就非常完美了,对新手绝对有非常大帮助。

网友:
我也有个TP交换机电源,雷击的黑了一大块,改天也拿出来练练技术,不过我的这个背面多是贴片

网友:
连连手是不错的,可惜我现在静不下心来搞这些东西了,遇到了就扔,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实物图中把它框起来说明作用非常好,如果电路图中也能这样框起来说明作用,就非常完美了,对新手绝 ...

标了一下,希望对你有用。

还有以前我标过的一个。

网友:
这电源不值得修。但是楼主的分析得看看。

网友:
这玩意也有人修吗?还不够工钱啊!

网友:
今天终于级别够了,能够看到图片了,受益匪浅啊,谢谢楼主的详细解释。

网友(点评):
够级别才能看图,那不是鼓励灌水吗?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能研究一下电子节能灯的原理不,看得不太懂

网友:
你看看下面几篇文章,百度文库里还有好多资料,你也可以自己搜搜。
http://wenku.baidu.com/view/35b590116c175f0e7cd1373d.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5d8b863c0912a216147929f7.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a4f5834f2b160b4e767fcfa9.html
http://wenku.baidu.com/view/e037f910cc7931b765ce1555.html

网友:
修电源是所有电器的基础啊

网友:
向楼主的精神 致敬

网友:
精神可嘉!新的一个就10块钱!

网友:
你们都是高人啊

网友:
赞成楼主不计成本练技术,技术精了钱自然有得赚。

网友:
10块钱的东西, 自己有空玩玩可以,赚钱没门。

网友:
楼主电源玩的太牛了

网友:
多看,多听,多学习!

网友:
坏的元件够一个班了。炫技。

网友:
厉害,坏这么多都搞定。

网友:
经验是维修成功的最大保证,受教了!

网友:
同意,锻炼技术的,不是为了人民币

网友C:
技术是无疑的!但是修这东西纯属闲的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是无疑的!但是修这东西纯属闲的蛋疼!

人人都有蛋疼的时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