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怪问题!

楼主(2012-10-26):
显示器使用不到一分钟左右然后暗10秒屏,然后正常显示,故障反复!求解!

网友:
先检查电源,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供电不稳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供电或者电容,论坛好像有几个例子,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怀疑是带载不良

网友:
暗掉的同时你要量下后级电压和前级电压

网友:
楼主要讲清楚啊,当黑屏的时候,电源指示灯有没有亮着?是正常的还是节能的?不然拆出来测一下各项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