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2显示器白屏维修

楼主(2012-10-26):
接一客户长城M92显示器,白屏,测得无屏供电,在驱动板上面另一地方飞线到驱动板供电,为屏提供5伏供电(万用表实测4.96伏),开机,屏能显示,但比较暗,而且屏的显示没在正中间,稍为偏右10公分的样子,左边有黑条约10公分.用点屏套件,点屏,正常显示,亮度也正常.排除灯管原因. 客户送过来时,白屏,亮度足够,从此点看,应该可以排除高压条问题.所有问题都集中在驱动板上, 接下来该如何修理,求思路.请指点.

补充内容 (2012-10-28 16:48):
此机器最后修复.  今日进到四灯小口高压板,装上去亮一下就灭,才意识到灯管可能有问题,但后台用双灯,无论四个口如何两两搭配,都能正常显示,无法判断是哪个灯管坏,最后换双灯高压板修复此显示器.

补充内容 (2012-10-28 16:50):
修复过程纠结:用通用电源板,通用驱动板,正常点亮. 原装驱动板与电源板,亮度明显不够,还跑偏.;原装高压板,换通用驱动板,亮度不够,不跑偏.四灯大口改四灯小口,也是亮度不够,配原装驱动板跑偏,通用不跑偏.  谁能解释?

网友A:
换个通用高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通用高压试试

正在郁闷中,无四灯小口通用高压条,但用两灯的试了 一下,未能成功,还是一样的故障,暗屏,跑偏.

网友: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啊 ,确定下,再修

网友:
基本上肯定是驱动板问题,但不知从哪里下手了,另外,不知道我那样飞线给屏供电,是否正确
补充说明:后用四灯大口改四灯小口办法,用通用高压板供电,故障现象还是一样,屏较暗,但图像全部都能看清楚.图像跑偏.

网友:
长城显示器没有快捷键切换 4:3和16:10 的   应该是切换到4:3的标屏模式了进菜单调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说比较暗?到底多暗呢?是不是亮度调的有问题啊?搞不好是0

网友B:
你说的屏显示不在正中间是不是分屏器的原因,条分辨率试试。在加上屏暗也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屏显示不在正中间是不是分屏器的原因,条分辨率试试。在加上屏暗也可能是程序的问题

不是这原因.暗屏不知道是不是程序问题.但用通用电源板加通用驱动板,能正常显示,按理来说,程序是没问题的.但原装高压板加通用驱动板就不行. 尽管最后修好了,但还是有好多东西,不知其解.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板,灯管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显示器我碰到十几台,我都全部是直接干掉插电源头旁边那个16v电容,换成25v的解决了

网友:
未遇见过,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