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10-26):
遇到个奇怪问题 主机好好的接到别的显示器上能亮 显示器好好的接到别的主机上也亮 线也好好的 量了下电压也正常 组合到一块就是不亮???求解
显示器

网友:
呵呵 就是够奇怪的

网友:
也许是接头接触不好(母头有些孔大),还有会不会显示器的分辨率主机设得高。我是新手,别笑啊。

网友:
这很正常啊!shi

网友:
接插件老化了, 换个插头或插座就好了, VGA输出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