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2228h屏问题,如图所示

楼主(2012-10-26):
实物图象为:
一通电的情况下是满屏尽是竖杠杠;
通电一会儿有些好;
再好转些;
   最后就这样。将就能看。但屏一样不是很清晰;

看到本坛子里很多发了关于此款机子的问题,但都没有发实物图,现在我将手上现在碰到的发出来。也是屏幕花屏,通电过一会儿就清晰些的图片。换了通用驱动板试了的。一样是这样的毛病。不出在驱动板上。楼下参与回复的同志请注意。看看哪位兄弟修到过,可提供一下意见。

网友:
应该是屏上面的问题吧

网友:
电源板有换过了吗?

网友(点评):
同志哥,电源板这个是木没问题地.

网友:
换屏试试 期待结果

网友(点评):
有这样的屏来换的话还用问吗.呵呵.这个是三星的屏.

网友:
屏坏了哦,HP的

网友:
换个屏就好了,上次我从网上购了一个也是水波纹很多,换了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应该是屏问题,去修屏吧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吧,好好检查一下呢

网友:
这种应该是屏的问题,有没有套下板测试下。

网友:
应该屏的问题,查下屏电路...

网友:
有没有换个电源板试啊。

网友:
换屏主控芯片 就会好了。

网友:
这种跟电源板有什么关系|?
跟屏幕关系大些吧.

网友:
HP这款屏容易坏,我遇到近十台都是上半分三分之一发白,显示速度缓慢。这样的还没有遇到过。但是看现象是屏逻辑板故障。要测量屏逻辑板上的各路电压正常不。

网友(点评):
目前最大问题是希望有修过的朋友来给最后答案.

网友:
试过屏线没有哦

网友A:
我修几个类似的问题的,但不是HP机,是三星,联想的一般清洗排线固定解决问题了。

网友(点评):
这个也是三星的屏.但换过了屏线了的.

网友:
坏屏啦,换吧...

网友:
屏坏了,换个屏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看着象是电容容量不足造成的,还有个猜测是扳子受潮,楼主试下用风筒吹下各板看看。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没想到.是不是靠近线路板的那几个电容?

网友:
进系统之后还这样花吗?屏是多大的

网友(点评):
一会儿就清晰些.屏是22的,但只要显示器关了再开或是系统重启都又会象第一张图一样,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电路可不会整了.只有将就用呗.

呵呵  也是新手啊!  哦也是......这东西要靠自己学!

网友(点评):
你有压膜设备?你说得挺轻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几个类似的问题的,但不是HP机,是三星,联想的一般清洗排线固定解决问题了。

三星屏?我手上现在还有一块,是白屏彩竖条有空时整了几次都没有弄好,想换换屏IC试试。
你这个问题,一般都是排线问题,我每次都解决了。你这个是内置电源还是外置电源。查查电源,用替换法试一下。如果再不行,这个可能是屏问题了!

网友:
你用测屏的工具测一下屏,看还花不,如果还花有可能是屏电路和屏有问题了

网友:
这从现象遇到好几次,有的说是屏上主控芯片的问题,有的说是液晶的问题,但从未修好过。
楼主要是修好了分享下维修经验。

网友(点评):
就是因为没法修了才发上来看有哪位大虾修好过呢。

网友:
我还扔着一块这样毛病的屏呢?不是屏IC的事情,我换了IC还是一样

网友:
屏主芯片换下,不行就得报废了。

网友:
驱动板可能性大!会变现象的

网友(点评):
电源板,通用驱动,屏线都换过了地。

网友:
屏可能性大的吧。

网友:
看得心里发慌,屏坏了修一下要多少钱

网友(点评):
你知道要多少钱不?

网友C:
开始故障和你的一样,拆开屏上有一个二极管爆了,是kje v8的,换不同型号的就成这样了,找不到同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故障和你的一样,拆开屏上有一个二极管爆了,是kje v8的,换不同型号的就成这样了,找不到同型号的

看来离真相越来越近了。希望有高人出现。指点迷津。

网友D:
屏体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屏体问题。。。。

嗯。我也认为是这屏本身问题。因为我看到别人说的都是四分之三能显,我这个是能显但花屏,所以,屏体自身坏占百分之八十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