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R439 图纸

楼主(2012-10-26):
这个EC边上有几个电阻电容不见了,求同行那个有这个主板的,帮忙测下这边上的几个电阻的值.万分感谢!
EC型号是MEC1300-NU 有图纸更好.

网友:
你看主板内存下面MODEL 是什么,就是写着那个DDR3下面那几行字写的是什么系列,好像是SUZHOU 什么系列,我有可能有

网友A:
看到U座旁边有个NEC的电容,,不知道,这种NEC的大电容,,能为我们创造就业吗

网友:
MODEL:SUZHOU2-M
REV:MP1.2
PCB CODE:BA41-01272A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U座旁边有个NEC的电容,,不知道,这种NEC的大电容,,能为我们创造就业吗

完全有可能。这种电容就像东芝那个。用久就有可能了。

网友:
我有suzhou-m,你参考下吧

网友:
以经修复。就是边上两个10K电阻,加两个小电容。

网友:
哇艹 这也可以搞定   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