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个山寨上网本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2-10-26):
开机芯片用的是KB3926QF A1,开机无反应,电流为0.05.

现在的问题是19脚是0V,按开关没反应,通过跑线路竟然跑到18脚.一测果然有3.3V,0V的跳变,但怎么也没跟19脚跑起来,如果18,19脚连起来都会变为0V.19脚连二电阻,一电阻接地了,一电阻为0欧连到桥上,没找到上拉电阻.有点蒙,搞不懂了,各位前辈有啥见意么?
补充一下,本子是什么爱立顺R69.没听过

补充内容 (2012-10-28 09:51):
找不到机器的PDF,只是找到了KB3926QF的图纸

网友:
上网本是不怎么好搞

网友:
上网本怪问题比较多,不好弄

网友:
这板子难道是广达代工的?

网友:
前提:针脚数对与否?山寨本大多为INTEL小南桥或AMD桥。INTEL芯片组思路。你看的这个PDF不是你所修的笔记本的图纸,找个本机的图纸PDF看一下。另外采用的EC芯片也不是所有的本功能一样的针脚都相同,上电有关的针脚都可以通过程序编写指定哪个脚。
1,按电源开关键,测75脚DNBSWON#1是否有低电平信号跳变,RSMRST#低电平是否送到南桥,南桥收到两个信号后发出SUSB#,SUSC#(有无低电平动作)。
2,南桥RTCRCC有无3.3V,32.768是否起振。
3,CMOS电池。
4,单独用电源适配器及电池上电,如用电池可上电查保护隔离电路和ACIN信号。。
5,看看BIOS是否参与触发。判别方法,待机状态下测BIOS芯片供电有无。如有大多BIOS是参与触发的。

网友:
楼上的兄弟说的太给力了,唯有一句 顶你

网友:
山寨伤不起

网友:
图纸也有出错的时候,更何况是个山寨本,,能确定图纸没错么?

网友:
EC估计工作 条件不够造成

网友:
有EC的话换个试下

网友:
对啊,上网本就是问题怪,前些天遇到个戴尔的上网本,客户说装系统死机,一下子装了几个版本的XP,都一样,没办法只有让客户放着,实在没折,过了几天装了个Win7,不死机了。

网友:
图纸只是参考,跑电路才是王道

网友:
不好搞啊!!!

网友:
很有可能还是EC的问题

网友:
竟然找了所有的地方没有一个A1的图纸

网友:
我也是新手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