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78-SE 不上电修复

楼主(2012-10-26):
  今天客户送来个机器说换个机箱答应下来谈好价格我家的技术就问他电脑有问题么,他说没有我们就换了,没事机器开不开机,过了一会机器弄好了 准备开机试下一按开关不好用经检测主板有问题,我拆下来看看 是华硕的M4N78-SE 问题是不上电 IO型号是 ITE8712F-S

网友A:
IO 67脚电压 5.10v4  75脚 5.09V 跟开关针直 72脚 3.37v 71脚1V  76脚4.99 PCI A14脚 3.38v  IO 75脚有5v-0v的跳变  短接开关时变为0v IO72脚有3.3-0v跳变 短接开关时变为0v IO71脚应为0-v跳变为3.3v的持续 结果短接开关没有变化。IO76脚 也还是4.99v 没有变化。  经过跑线71脚连接一个上拉排阻 在IO8712有上角 空焊我直接换了就OK 开机跑马      之前换过3个IO故障依旧 哈哈

网友:
修好了是好事 换机箱前没有试机是错误的 严重的错误。

网友(2016-04-17):
引用 网友A:
IO 67脚电压 5.10v4  75脚 5.09V 跟开关针直 72脚 3.37v 71脚1V  76脚4.99 PCI A14脚 3.38v  IO 75脚有5v-0 ...

SLP S3信号一般是南桥内部对应测试点发出置高多,很少与上啦电阻连接。

网友:
我只想说接机流程有问题

网友:
当时当他的面开机试试看是否正常不,才确定下面的事

网友(2016-05-17):
拆机 必须得开机啊,不然桥有问题不得亏大

网友:
换机箱必须先开机试机!不然你这个板子就是修好了  要如何收费,客户心里会怎么想

网友:
换机箱之前必须要先试机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要先开机试机啊

网友:
接机器一定要先试啊,这种好麻烦的

网友:
8712的IO好多坏的

网友:
对,这个真还是你自己的问题,本来还可以多收4,50块的。

网友:
71脚是什么信号?

网友:
额  安全第一啊  必须先试机啊  不然坑定你了

网友:
听过笔记本拿来让装系统的,客户放下走了,去装系统的时候开不了机。

网友:
论流程的重要性

网友:
不管客户如何说,修之前都要试机啊

网友(2016-06-21):
帖子发了这么久了?怎么会在顶上?

网友:
当时当他的面开机试试看是否正常不

网友:
这么久的帖子?怎么会在最上面?

网友:
修好了好,挺不错

网友:
凡事都得给自己多留条后路

网友:
台式机还真没心思修

网友:
好帖子,支持,多多发技术经验贴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了

网友:
简单明了.又吃票子了

网友:
是呀,这种情况换之前一定要试一下机器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

网友:
2012年的帖子?过去好久了啊

网友:
怎么不发个图片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先开机试一下再说,以印证客户所说的情况是否所属,这样也要报价呀

网友(2016-07-22):
上拉电阻问题,又是822排阻吧?

网友:
应该先打电话合客户说名问题在看修不修

网友:
换IO能搞定就不错.怕的就是换了还是不开机.呵

网友(2016-10-03):
楼主测IO的供电

网友:
这个你不是赔了吗 客户掏维修费吗

网友:
71是什么 有电压了还是不行?

网友:
换机箱先试机,,,,有点乱子

网友:
多谢楼主的分享 为下载分而来

网友:
好多机箱的开关时间长了都会坏掉

网友:
现在 台式机修的少了 也报不上价

网友:
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2016-11-13):
分好难搞啊 一个一个的回复 一个下载又回到解放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