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4主板上cpu反复重启!

楼主(2012-10-26):
  本人初学主板维修(现在从事家电维修行业已经有8年了,现在在学主板芯片级维修)特来请教前辈们这块主板的故障。此板是长城电脑主板(可能贴的吧),型号是P4  845GV-M2。故障时开机就自动关机再自动开机反反复复(诊断卡测试时CPU没有通过),拆掉CPU插上诊断卡卡复位灯常亮,但按上CPU时复位灯没有常亮,不安CPU不会自动关机再自动开机,情问这是什么故障啊?应该在哪里入手呢?

网友:
   沙发 啊!你内存插了吗??

网友:
品牌机经常都是内存有问题的时候或接触不好时都会插上电就自动开机又自动关机反复循环,你检查一下内存或换根内存条试一下看看。

网友:
  师傅告诉我很有可能是内存问题!

网友:
内存的问题可能性大一点,没换U试试吗?

网友:
查CPU的供电电路,或IO

网友:
多谢您的回复,此机故障已解决,是内存供电电路有故障,将上、下管换掉就可以通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