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秀一显示器 花屏

楼主(2012-10-26):
显示器是HYC      221EM   显示器与别的不同   这个显示器   从驱动板供电3.3给屏幕    这个搞不懂    该驱动板就不开机   晕了  求助啊!

网友:
驱动板供电3.3给屏幕
22的屏供电应是5V,你那是不是屏有SHORT 的地方咯,把供电拉低了,就开不了机,建议把屏线拔掉测下板的那个电压有5V?

网友:
我也觉得不可能是3.3V供电,一定是坏了!!

网友:
但是   客户拿过来时 驱动板  就有一根3.3V分到显示器   主控芯片了啊

网友:
一般17以上的屏供电都是5V了。3.3V是给驱动板上的IC供电的。

网友:
是啊!但是这个按正常改  驱动板   不行啊  !   改了个驱动板   接出3.3V,也是不行!  没改是花屏   改了就不亮    换回他那个驱动板  还是花屏

网友:
程序出问题了吧

网友:
  的确啊17寸以上的都是5V供电的,  3.3V我怀疑是不是屏有短路啊,先测试下屏是好的吗?

网友:
恩,我把显示器   屏换试了一下用他那驱动板不行!用通用驱动板!   会供电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