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红屏修复

楼主(2012-10-26):
宏基4736的机子,开机红屏,是字体偏红色的,不是背光,而且屏是LED的,可以肯定不是光源的问题了。因为之前修过同样的机子,所以直接给客户报修显卡,加焊之后,不显示了,只能把显卡重植一次了。结果还是红屏,测主板上屏线部分的LVDS对地阻值,结果发现有一组没有阻值,正常是600欧左右。跑线路,这组是直接到显卡的,显卡是N10M-GE1-S,看来是显卡的问题了,给报了230元,订了显卡芯片,换上去,测阻值,正常了,看来肯定好了,通电,晕了,还是红屏。放一边吧,后来想了一下,我从头到脚都没换过屏试一下,找了个可以显示的屏,通电,正常了。跑了一大圈,都怪自个修的次序搞错了。本来就得先换个屏试一下的,因为之后修好的机子也是红屏,结果是换显卡好的。就以为这样。要是换屏我只报了230我不是得亏本,不能再报价钱了,只能把屏给修好了,屏子是LP140WH1的,红屏,看来不是屏接口的问题就是芯片的问题了,后来找到了一块破屏子,把上面的主芯片,型号是sw0624换上去,通电OK了。

网友:
想这种问题首先应该确定屏部分和屏线好坏,然后再修主板

网友:
屏还没有修过,好像挺复杂的

网友:
维修人员,,先确定为问题,不能靠经验维修

网友:
大哥 你跟我现在的做法相同 但是我相信你接下来会稳重点

网友:
很正常,有的时候条件有限,只能走弯路

网友:
看来维修 不能什么都凭自觉,这是真的

网友:
经验积累  谢谢

网友:
有屏试  先换屏 在修 很简单的问题 搞成重值显卡 和换显卡了 成本呀

网友:
还好搞定了,不然换屏就亏大发了.....

便当男 -3 严禁灌水

网友:
先容易后难!所以先换屏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