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换得都换了,CPU供电还是出不来

楼主(2012-10-26):
手里有块梅捷Inter的板子,双电源芯片的,大芯片是RT8802A,小芯片是...?忘了。CPU供电出不来
   两个芯片的供电都正常,大芯片的一脚EN1.2V也正常,上下管也没有短路,用测试灯测座,灯全亮
      从好板子上拆下两个芯片换上也不行,请问高手是哪里的问题
         8802A还有其他的工作条件吗

网友:
你看下黑颜色的钽电容有没有问题,就是330UF的那种,

网友:
小芯片是驱动芯片,这个是觉得不能忽视的 直接连接在主芯片RT8802A和MOS管的中间,这个芯片上面一般有AA- AB-   都有对应的信号。你看下是什么-

网友:
我有一块跟你那一样的,也是CPU没供电,两个IC全换了不行(前面供电全出来了),但是我那诊断卡是一闪一闪的,断电量上下管G级对地阻值偏低,但过段时间就升为500欧左右正常了,我把所有管子换了故障依旧。。。跪求高人解答。。。不知道跟IO有没有关系,有的IO跟CPU IC的VID信号有关联。。。

网友:
是BD的,不管后缀是什么,应该都可以代换的,实践过,换了还是不出来。。。

网友:
供电,en  vid。。

网友A:
RT8802A工作条件:1:主供电31脚 1脚  8脚   9脚5V      2:EN开启12脚高电平   3:32-40脚VID要有高低电平的组合 满足就发出PWM脉冲方波到驱动芯片,驱动芯片有个BOOT 自举升压脚和供电 你要查下

网友:
同意7楼的,没有CPU供电首先得供电,开启,VID组合 满足这几个条件还没有CPU供电,就换一下芯片,在就看PWM波形,电容漏电,有的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芯片组架构都不说?775的有些要上真CPU才有核心供电的--前提是必须有VTT电压(就是产生VID组合的供电电压)

网友B:
查芯片的供电.VID组合要有高低电平,EN信号要有高电平,BOOT脚有电压,MOS管的G极电阻不能有开路,每个ISEN脚电容不能有掉件,注意查芯片边上的小阻值电阻.

网友:
看看芯片旁边的电阻或电容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仔细查一下芯片供电、和开启电压。

网友:
月饼哥都出现了,我就打打酱油吧。

德克蓄电池 -5 严禁灌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T8802A工作条件:1:主供电31脚 1脚  8脚   9脚5V      2:EN开启12脚高电平   3:32-40脚VID要有高低电平的 ...

谢谢你的指点,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但还有一点需要请教:VID电压识别脚是怎么组合的??32脚:高电平,33脚:低电平,34脚:高电平,35脚:低电平.....是这样吗?
    请君再指教一番,感激不尽

网友C:
谢谢月饼老师的点评,遗憾当时不知道有个迅维培训,而却选择了垃圾的山科学校,学到的知识还不如我在迅维论坛上看到的多,坑死我了
  顺便问一下老师,迅维出版的“主板秘籍”在新华书店有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芯片的供电.VID组合要有高低电平,EN信号要有高电平,BOOT脚有电压,MOS管的G极电阻不能有开路,每个ISEN脚电 ...

小子还没睡觉,检查8802A:1脚VTT/EN( 高电平)  12脚DVD(12V分压后1。23输入) 32-40(VID组合有一脚为高电平)、  31脚VDD (5V供电正常)17脚过流保0.9V
检查RT9605A:8脚VDD (5V)    15、21、22、脚PVCC1-3(12V) 2、9、16脚BOOT (12V)
检查8802A  26-28脚(PWM1、2、3发出信号),对应RT9605A 4、5、6脚(PWN接收)  高电平1.8V。
电源芯片换了3个,驱动芯片换了3个,CPU供电就是不出来,没复位,上下管全拆下测过没问题,
还有哪里可以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的指点,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但还有一点需要请教:VID电压识别脚是怎么组合的??3 ...

这个组合不能同时为高 或者同时为低, 识别的话 应该是装上不同的CPU ,就不同的组合吧哈哈  我说的都是皮毛 你看海韵之念 和月饼 都是我的老师 ,他们都会考虑到后级是否出问题。  经验丰富 。你来迅维学吧 短短时间他们会让你懂很多的 总比在外面苦苦针扎这更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月饼老师的点评,遗憾当时不知道有个迅维培训,而却选择了垃圾的山科学校,学到的知识还不如我在迅维论 ...

明天上课  再帮你问问看 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组合不能同时为高 或者同时为低, 识别的话 应该是装上不同的CPU ,就不同的组合吧哈哈  我说的都是皮 ...

vID的组合,好像是根据CPU来的,不同的CPU组合不一样,如01110,或00111等等什么的,但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到底要怎么测量,应该是在电源管理芯片的VID脚测量吧,但比如,不上CPU前VID脚位全是高电平,如果我放一个CPU上去,测量到01110之类的,现在看到第1脚和第5脚有反映被拉成0了我就怎么知道这个组合是不是OK的,中间的111脚是不是就是高电平,还是中间断线了,有个别脚位没有拉低,会不会正常为01010,这个是不是要查CPU的数据手册知道这个CPU发出的VID组合什么样的,请高手指教一下。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分析VID的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vID的组合,好像是根据CPU来的,不同的CPU组合不一样,如01110,或00111等等什么的,但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到 ...

恩  是啊 谢谢你了!这里的判断好坏细节我没有想过 ,我明天都向老师问下

网友:
7楼说的很不错哦,谢谢了   跟着学习了,每天把每天发的文章都看一下   知道就多了啊!把基础打牢,不求要多快学好,学精了就行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