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键盘鼠标都不行

楼主(2012-10-26):
今天修到一块主板PS键盘鼠标都不行,我照师傅那样把鼠标附近的两个排阻取了,上插上电一下行好了,我主要是不明白,取下两个排阻就行了,这两个排阻起什么作用,为什么不要也行,请各位师傅帮我讲解一下。

网友:
是排容,很容易坏的,经验维修

网友:
o 这完全靠经验的

网友:
是排阻还是排容啊?是排容的话,是增加信号。取掉也行,但是信号减少。

网友:
是排容啊,是你说错还是师傅教错

网友:
应是排容,容易漏电

网友:
那肯定是排容吧,楼主搞错了吧

网友:
大多是排阻的事  不过上次修过一个是短线的   飞两根线好了。   害的我之前还换了个口取了 排阻!!

网友:
应该是排阻吧,排容的可能比较小

网友:
排阻VS排容?

网友:
我只听说取排容,没听说取排阻。排阻取了还能工作吗

网友:
应该是排容,它漏电会引起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