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六个屏!!!高手们帮忙看下!!

楼主(2012-10-26):
海尔的笔记本,开机就是六个屏,左边三个右边三个,全部一模一样的屏幕显示,切到外接显示器正常,哪位高手能解答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论坛很多那样子的图片。你可以去看看,如果是一样,恭喜你 显卡门。

网友:
重装下系统就好了吧  我上次见到还是2年前的事

网友:
重做系统 看看吧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 ,换显卡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

网友:
一般是系统出错了或者设置问题  显卡问题也有

网友:
显示6个屏的,我修的多了,多是显卡的问题。其他引起的,没遇见过

网友:
先装一下系统在换显卡呗

网友:
我前几天修到一个R61是屏线引起的,还红屏呢,先按简单的来,查查线,换换系统(个人感觉关系不大了,外接都正常)。

网友:
显卡的问题。bga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感觉显卡问题大,加焊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八成是显卡问题,加焊下应该就行了

网友A:
你们怎么不说是屏的事呢  外接一点问题都木有 还显卡的毛病    拜托

网友(点评):
你说的太对了, 慢慢以后你会明白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重做显卡就好了

网友:
  会不会是频坏了

网友:
八成是显卡问题,换显卡试试

网友:
多数是显卡,也见过屏坏的。。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大、。。、。、。、

网友:
我上次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不过只有4个屏,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紧固下屏线,不行就是显卡问题了,这样的80%是显卡问题,又几个是屏线松了,遇见过

网友:
显卡加焊 重做试下

网友:
维修吧 我觉得不应该怕麻烦  从最简单的处理方法人手  我一贯的作风  不奥因小失大啊

网友:
上bga   加焊显卡

网友:
6分屏 修的很多了 ,每次都是显卡的问题。加焊必好。
只有一次的屏的问题,那次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最后换张屏好了。led的
不知LZ的屏是led还是lcd? 外接正常话可以考虑屏。

网友:
是软件问题。

网友:
显卡,屏线,还有显卡驱动问题,呵呵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网友:
是啊,先加旱下显卡就知道啦

网友:
一般来说是显卡的问题 之前遇到2台F31的 一台是6分屏 一台是2分屏 怎么换显卡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怎么不说是屏的事呢  外接一点问题都木有 还显卡的毛病    拜托

显卡有外接模块。也有液晶显示模块的。其中一个坏了哦。

网友:
我记得海尔有款机器就是显卡门的  你拆开看看是不是问题型号显卡  是的话直接搞显卡

网友:
显卡虚焊了 做一下就好了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