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哥帮我解决一块华擎G41M-VS2关机两秒后自动重启的故障

楼主(2012-10-26):
         今天下午,一同行搬一台主机过来,说:“这个主机关机变重启,帮我看下。”说完就走了。我接过来看了一下,是之前我修过的了,之前是没显示的,现在还没用一个星期就搬回来了,悲哀。首先不接硬盘,把开关线拔掉,直接用镊子点开关针,还真是开机两秒后又自动重启啊,再换个电源也是一样,确定是主板问题了。主板的型号 ,于是就凭着经验去维修,先刷个BIOS看看,刷完后问题一样,哎,看了下主板,没看见有什么专用芯片的,应该还是IO和南桥参与开机的,IO型号是W83627的,没辙了,先换个IO看看吧,好不容易在料盒上翻出来一块,脚还是歪歪扭扭的,没办法,搞整齐再焊上去吧,挑了三分钟左右,脚位大概整齐了,焊上去吧,再上电测试,晕,涛声依旧啊,太对不起我了。怎么办呢,去论坛上逛逛看看有没有类似的故障发生,可惜啊,好多人都说是IO和南桥坏的多。难道南桥坏了?先不急。先去请教下我在主板论坛上认识的第一个朋友超哥先,不多说,上图: , , .就这样,一块主板就修好了,此板是网卡坏造成的,又学到了一个经验好开心啊,在此感谢超哥的指导,嘿嘿。顺便跟大家分享下经验,老鸟不要拍砖哦!

网友(点评):
都是外设的祸,网卡啊,pc卡会有很多故障的,不过内存,不跑U,u跑一半, 显卡过一半什么的,抓波形一般可以看出来

网友:
偶也还没遇到过,网卡导至开机变重启的主板  华擎 也不是这么差吧。。用料

网友:
网卡可以触发开机的,这个现象是有的,其实还是你自己不够仔细,一般来说出现这个现象了,网卡温度高,你没摸么?维修8法里面有个(摸)字诀

Yy.
摸了也没发烫,由已拿来的时候系统已经坏掉,没有确认到能不能上网。

网友:
如果不发烫,应该是局部短路。有时候,摸一摸三百多。。。。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先试试能不能上网,不能上网的话吹掉网卡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之前没有遇到过,维修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华擎的老总是做BIOS出身  所以华擎的BIOS都比较特殊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  显卡或内存检测异常导致

网友:
网卡是管远程开机的。

网友:
超哥人真好,一般是不会指点的,现在的一些高手都很保手的,问不到什么.

网友:
第一次见到,
蛮好的经验,

网友:
疑似雷击的果断吹网卡

网友:
所以还是要多摸摸咯。。。。。。。。。

网友:
那有在网卡的地方测到短路了没

Yy.
没测过,反正我直接拆了,这种网卡芯片很少见,所以叫客户加PCI网卡算了,就算有,我也懒得焊,嘿嘿

网友:
不错,学到了。以后能不能遇到此情况都这样做呢

网友:
A14短路吗    好列子

网友:
在开机的时候网卡可以用不?应该不能把 有次USB口不能用,后来发现网卡也没有 就把网卡给拆了就好了

网友:
  网卡的问题 会导致很多问题。

网友:
换个网卡才多少钱,修主板多少钱,一般都会选择换网卡

Yy.
问题是返修的,不想花那么多时间,一般同行返修的,无论是不是之前那个问题,修好都没有钱收的。

网友:
前几天也是遇到一个宏基笔记本关机自动重启  网卡芯片拆掉就好了

网友:
哦,每天回家看看迅维就是长见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就是宝贵啊

网友:
这个网卡引起的问题,还真的不可思议啊。出了这种问题,一般应该是不能上网或者链接不上了吧,很有价值的经验储备啊。

网友:
我这有一片V星板子,也是关机后重启,
裸板过来,还要装风扇,装系统,太麻烦了,
不过网卡炸个洞,我都还没时间去拆下来,测试
看来拆了就会好
感谢分享

网友:
网卡芯片造成的故障还真多,之前修了一台笔记本不开机,把网卡拆了OK!

网友:
天呐,网卡问题呀,搞死都想不到啊,长见识了哈

网友:
呵呵,不错的经验,前几天刚遇到一个技嘉g31 的一样的故障,没有修好!要是早点儿看到这个帖子也许就能化悲剧为希望楼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可以用手摸的出来的,搞掉就好了。

网友:
俺没思路就摸一边,经常摸,因为经常没思路

网友:
谢了哈。第一次看到

网友:
碰到过一次,也是技嘉的主板,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客户拿来说不能关机,关机后又自动重启,网卡以前被雷打了个洞,后来加上PCI网卡可以继续使用,所以原网卡没有拆,刚开始不会关机变重启,用了一阵子就不行了,最后我想既然是坏的就把它拆了,拆了之后就好了,不再开机变重启了。

网友:
网卡  声卡  1394拆完 还是那样的话 就傻了呵呵

网友:
有是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