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帐号登陆不上去

楼主(2012-10-26):
我的帐号在手机上和公司电脑上都能登陆上,在家登陆不上去,我把家里电脑系统都换成xp了,还是登陆不上,登陆的时侯老提示验证码不正确,可是确实正确啊,请管理员帮我查查为什么,

网友:
解决方法:验证码多次输入错误,即使是正确的也无法正常登陆,首先更换浏览器试试,如果不行试试以下操作:请您检查您的输入法是否在英文状态或半角模式下,如果是全角模式下输入,系统会提示输入错误。 如果不是这个问题就把浏览器设置成允许播放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