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个QQ老是关毕

楼主(2012-10-26):
我的一个QQ老是关毕,怪的的是只争对一个QQ号码才这样

网友:
你得罪了老马

网友:
有时候是这样的,换个QQ版本,再有连续登陆,会禁止登陆的,或者显示网络慢,换别的号就正常,不知道腾讯公司是什么逻辑

网友:
重新安装一下看看

网友:
建议重新装个系统,先装QQ再装其他软件,本人遇到过360和QQ得冲突,一上线就掉了,删了360就可以了。

网友:
QQ的问题。换个版本QQ就可以。是不是用那种精简或绿色版的。

网友:
用正版QQ吗

网友:
呵呵、这是被人在QQ文件里打入注册表了,禁止指定的QQ,你可以选择重装系统,也可以完全卸载QQ,并且删除注册表,重新安装即可

网友:
把老的QQ卸掉 装个新的QQ到其他盘 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换一个就可以了吧

网友:
我觉得重新做一个系统好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