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密码破解

楼主(2012-10-26):
前几天收了一个东芝笔记本,开机显示硬盘有密码,硬盘是东芝的,250G的,请问大师们,用什么方法能破解

网友:
没办法啊,只有PC3000才可以,但是太贵啊

网友:
我也就分区低格其它没办法了

网友:
我不知道,请高手们给予指点。

网友:
PE用过没有

网友:
用PC3000或者效率源东芝专修。

网友:
这个去专业的维修点解吧!

网友:
维修硬盘地方

网友:
你随便输入密码,貌似3次以后会不让你输,如果给出返回码的话就可以软解。如有返回码,请回复我。

网友:
看什么密码了。先格式化。。。好像有通用密码的。。但东芝就知道了

网友(2014-07-12):
通过软件可以破解。

网友:
硬盘密码好像不好破解,加密后格式化分区都无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