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计本声音变杂音

楼主(2012-10-26):
我和笔记本DELL D420 我每次装系统他的声音就是正常的,用了一个两个月后 他的声音就总出现杂音,这是为啥 总要我从新装系统

网友:
去官网下驱动了么

网友:
这个貌似不会吧,装完好的 ,用着用着坏了,学习学习,找到原因说下

网友:
楼上的话 也正是我想说的  下载官网的驱动

网友:
去官方下载都没有用,不是和驱动有关系,,因为每用一两个月都会在次出现

网友:
你要更新最新驱动,这机子是这样的。

网友:
{:4_116:待楼主解决 分享一下

网友:
可能是你打补丁把驱动打坏了吧

网友:
到官网下驱动,不行就是喇叭坏了

网友:
去官网下载个驱动,不行就重换个系统

网友:
和这些没有关系的, 都能用好久才出现这种事,,和驱动一点关系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