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 MINI5102无核心供电

楼主(2012-10-26):
昨天收到一台HPMINI5102的上网本,开机灯是亮的。。。一开始以为HP 的机器估计是桥的问题。。上电流表,可惜不行,开不了机。。。可能是电流表跟机器不兼容把。。。没管他了。。上原装适配器,发现机器的核心供电没有。。。于是查芯片TPS51610,发现EN没有。。EN是从EC发出来的。。。 于是查芯片的条件 ,都满足了。。。到快下班的时候在网上订了个EC跟51610。。。本以为换上去就好了。。跟同行说100来块钱。。他答应了。。。今天下午芯片到了,,装上去。。。问题依旧。。。于是把EC的60PIN相连的电阻断开 没想到EC的EN发出来了。。。。唉。。肯定是核心供电那边出问题了。。。那个电压拉低了。我都查了周边的电容电阻,,没思路了。。求助!

网友:
把TPS51610加焊或更换试试呢

网友:
看看后继有没有短路的。有这种可能行

网友A:
查反馈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EC跟TPS51610都换过了哦

把TPS51610的工作条件再好好查一下,一定有哪里有对的,问题肯定在这里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TPS51610的工作条件再好好查一下,一定有哪里有对的,问题肯定在这里喽

没EN开启信号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反馈电路

等下去看看 我就是纳闷。。为什么去掉那个下拉电阻 EN是有的 那个电阻又没坏 连去核心供电芯片就电压没了 TPS51610我也换了

网友D:
查一下辅助供电有没有出完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辅助供电有没有出完全

都出了 我看了

网友E:
我曾经换tps的电源芯片换了四个新的才好!不是手艺不精!而是太容易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换tps的电源芯片换了四个新的才好!不是手艺不精!而是太容易烧了!

那么有耐心啊 哎 我换了没好 就没想法了 呵呵

网友F(2012-12-01):
你看看EC到TPS51610之间有没有连接什么东西  比如耦合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看看EC到TPS51610之间有没有连接什么东西  比如耦合电容

谢谢你 机器早还客户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