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conn 915a05-pl-6ls主板修复一例

楼主(2012-10-26):
接手915主板一块,同行说是不过内存。先试机,开机不接显卡,顺利跑到2B报显卡错误,心中想,这个傻X同行。插上显卡,跑E0,内存报错。。奇怪,反复测试,只要插上显卡就报内存错误。
上基地看看。
满地都是加焊北桥的帖子呀,俺心想NF4的容易虚,915的应该没那么大机率呀,果断取下BIOS(焊上主板上),从基地找个BIOS,刷上OK。幸好没压桥。
不多说,上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哇!      好简单的梯子啊

网友:
学习了,看来这种问题以后都要刷BIOS试了。

网友:
富士康遇到不少都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板我有一块自用,测试内存、显卡。声卡我修过,电池座子也换过。

网友:
不错,经常不过内存的是BIOS问题。。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中

网友:
技嘉 V星的板子BIOS也爱坏

网友:
现在的BIOS不知为什么很容易有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怎么还是PLCC的?

网友:
有时候简单也是一种幸福

网友:
我有一块,不过当料板了,感觉富士康的焊工不错,接插件质量也很好。

网友:
貌似有点运气的成分

网友:
BIOS的问题很难说 不持态度

网友:
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我遇到V星的看到不过内存呀什么乱码之类的,通通先刷BIOS

网友:
BIOS坏。 容易导致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

网友:
看来买个编程器很重要了

网友:
这种BIOS用风枪吹下???我是新手

网友:
真不错,还是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很好经验!

网友:
和我的那主板一样,我的是CPU没过,没电压,电源芯片没电过来

网友:
BIOS很脆弱啊 老出问题

网友:
刷BIOS就可以解决,可惜没有BIOS编程器,有没有推荐一个

网友:
楼主这个是不加显卡跑2B,加显卡跑E0,假如加不加显卡都跑2B或E0,估计就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对我们新手来说,简单明了就是最好的帖子

网友:
楼主真幸运,桥竟然没被焊坏!英特尔的桥,我表示从事这行以来,我只查到一片虚焊的~!~

网友A:
那这个板子倒是是BIOS问题还是BIOS和IO都有问题啊。。。麻烦说清楚点啊。对于我这样的新手很容易误导我的啊,。

网友B:
唉,我这里没刷这种BIOS的卡座,遇到这种脚位的通通不修。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个板子倒是是BIOS问题还是BIOS和IO都有问题啊。。。麻烦说清楚点啊。对于我这样的新手很容易 ...

当然是BIOS了,不过好象我没有说IO有事呀。

网友:
不管怎么样还是修好了。呵呵,刷BIOS能给自己一些思路

网友:
没编程器的小白路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唉,我这里没刷这种BIOS的卡座,遇到这种脚位的通通不修。纠结

迅维有那种MINI的编程器啊。感觉还可以啊。你可以打听下啊。就俩百多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有那种MINI的编程器啊。感觉还可以啊。你可以打听下啊。就俩百多块钱。

我这用的是U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