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台式主板,coms放电才触发

楼主(2012-10-26):
今天接到客户一个联想开天M6900机器。主板是G31的,客户说开关坏了。我检查后发现开关没问题,主板问题。放电清空CMOS就可以触发开机,然后断电,再插上就不触发了。找不到图纸找了It8718的图纸看了一下,发现72脚的susb#不正常,有0、8-1、3左右电压时(跳动的)就可以触发。没有电压时就不能触发。。。我不知道这个信号,是否是待机状态就应该有的3。3还是触发后才有的,请大家帮忙、电池是好的。

网友:
触发时3.3V-0-3.3跳动的,看下CMOS电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coms 电路没有问题。。今天修好了。是电源问题。。。拆开电源里面有个电容鼓包了。导致5VSB电压有杂波。。。哎,之前以为电源应该没问题的,都能开机,哎。。以后得仔细

网友:
大人英明,小人也碰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笔记本这样的问题,什么原因啊,适配器问题?呵,好像不可能

网友:
发现72脚的susb#不正常,有0、8-1、3左右电压时
  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