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帮我多加点下载分,负好多了,)HP 4416 (amd)进水机,曲折维修

楼主(2012-10-27):
同行今天送来一HP 4416 的机器,说是进水了,来了之后一看电池还装着呢,这咋行呢,赶紧的去电池拆机器,

拆开一看, 机会看不到板的颜色咯,到处毛茸茸的。。
先用洗板水 洗刷刷,然后就是艰难的把发黑的脚 加焊了, 这些天也不忙了,要不早让他直接换班了,搞了将近半个下午,才清理完,
大概目测了下,  51125芯片底盘掉了一根线   ,  KBC 断脚了底盘掉线了。。  显卡上管跟电源接口那边的管子,也炸了个洞
然后就是先换这些明显的 坏件 同时进行艰难的飞线, (没拍图,大家自己个琢磨吧) ,  然后把显卡的上下管同时更(  下管短路)  然后大概量了下 没有明显的短路,,通电测试,,电压从1V 慢慢向上加  一直到19V  待机 0.02  正常。。。  接开关,一按,电流涮涮涮  上去了。。。。   我心里是那个美啊,,心想着钱到手了
以上一切虽然费了点时间,但是一切多算顺利。。。接下来 噩梦来了。。。

,上CPU  内存。。。 测试 ,不显。。。电流跳变 很大,,, 用示波器打内存,波形一阵有一阵无, 貌似在一直重启哇,之前因为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是BIOS 资料丢失引起,所以就貌不犹豫的涮了BIos 结果 还是一样,这才想起了 显卡管子烧过了,一量 果然,没电压,,,貌似问题找到了,然后去CPU 取内存,。。这个电压是 U1014 SC471A 控制的,量他的条件  供电 3脚5V,12脚开启电压3,.3v BST5v,条件多事正常的条件多有了 ,然后量下管的G 级  0V 不是短路  ,直接换芯片,一番 上次订的芯片还有2个,换上之后涛声依旧,难道芯片坏的?  又换了一个上去,。。结果还是一样,然后我就发现了 14脚跟15 脚 量电压 14脚有0.23 15脚0v  查图纸得知 这2个信号全部来自显卡,  (因为不怎么懂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只能从字面上理解是 开关的意思,既然开关没电压过来,而且显卡的上管直接击穿了 那么显卡 也是有烧坏的可能的嘛,又重新换了一个显卡 ,结果还是一样。。 反复查了N久  就扔那边了, 隔了一天不知道咋的 心血来潮  装上了CPU 内存 打算量下显卡的信号  突然莫名其妙的  发现量了。。(我外接显示器了)  然后用表一量 电压果然出来了,莫非放了几天放好了? 后来验证 这种机器 要CPU 电压出来之后,显卡电压才会出来。。希望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别绕弯路了。 。。然后让店里的装起来拷机  测试,结果发现无线认不到设备, 右边的2个usb 不能用   又涮涮的拆开了,检查发现  无线是一个0欧电阻坏了,USB  是接口掉旱了, 然后继续装起来。。 测试全部OK 。。 到了第2天再拿出来开机 ,,,不显了。。。电流0.45  明显 不过U 嘛。。。又再拆开,一查没U的电压了,更换了一个CPU  电流上去了。。可是不显示了。。。考虑到这个是进水机  ,不是太稳定,, 所以我感觉问题还是在板子上,电流从 1.9跳到2.40  偶尔再跳到1.2   如此反复。。  折腾了我2天 最后才知道 这个板子的U 不通用(原板子的U是AMQ64   2007版本的,    我用的是TMR的  也是2007版本的,其他机器我试过是可以通用的,所有我一直认为是主板的问题。)    至此  这个折腾了我几天的机器  终于交工完成了。。。

这是我第一次写这样的东西 希望能对 那些新手 有帮助,,有点罗嗦,我已经把重点标注起来。,,,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下面是这个机器的 通病

BIOS 资料容易丢失,,  电流会一直在跳变

北桥空焊             电流不变化  (风枪可以用260度左右 吹一下  2分钟左右  先试下)

显卡                   上下管  容易击穿   (更换最好找 3 5V  供电的管子,据说耐电流高些,不验证过。)

显卡空焊    不太多

申请转正,帮我多加点下载分,负好多了。谢谢斑猪大人。。。。  上面没啥技术 可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哈。。
THE  END

网友:
新手 有帮助

网友:
机器被拿走了,,忘记拍照片了。。。

网友:
下载分还是负数啊!!

网友:
我的也是,还不会用这个网站 呢。

网友:
怎么拿积分啊

网友:
回楼上看帮忙栏里面有的,每天来这里签到一下。可以随机拿到积分的。仅供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