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跑马AAAC是哪问题

楼主(2012-10-27):
一块华硕主板,电脑运行感觉很慢,启动到XP画面时检测卡显示AAAC.然后一直在XP启动画面,半天进不去XP。按F8不加载驱动时跑马是00b3.进安全模式也是跑马AAAC,也是半天进不了系统.有这方面经验的麻烦告诉下原因,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个外设先,或扫描一下硬盘有没有坏道,很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PCI插槽上的设备有问题的话,检测时间会超长的

网友:
也有内存故障的卡在欢迎屏幕,就是进不了系统的。

网友:
你换内存试试啊,可能是内存的原因,但是主板也可能有

网友:
内存也换过了的,还是一样,不插硬盘跑码00b3.进系统就跑马AAAC,然后半天读XP画面.各电压也正常,复位也正常,第一次碰这种情况,想不出方案来,没示波器没法测频率.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