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一进PE就蓝屏

楼主(2012-10-27):
电脑用大白菜U盘启动到滚动条过后就蓝屏,直接运行GHOST一键还原运行完到恢复的时候也是蓝屏,换个版本用碟子吧,能进PE,但是进去后看不打硬盘信息,换了几个版本的碟子了,还是装不上系统,电脑是新的,不存在硬件坏的,以前用的好好的,就是我打算换个系统,问题现在就是装不上去系统了,本本是戴尔N4050,求解

网友:
你把硬盘和光驱都拔掉,直接进PE试试呢

网友:
目测你硬盘要挂掉了啊

网友:
PE版本不行,你换WIN7 PE进

网友:
还是测试下硬盘和内存吧,不是说新的就一定没有问题。

网友:
扫下硬盘吧

网友:
安装纯净版看看

网友:
更改硬盘接口模式,或你换WIN7 PE进

网友:
有没有用原版的装?

网友:
好像是硬盘有问题了,干掉它吧

网友:
同意5楼和9楼

网友:
有结果了没

网友:
硬盘格式化了,又重新分区还是不行

网友:
PE不是万能的,有些PE没有主板驱动会蓝屏,楼主可以试试直接在DOS下GHOST进去。如果认不到硬盘,只能拆出来挂别的机子上GHOST了。

网友:
没有磁盘驱动啊,pe换一个版本就好了。去bios 里面换成Compactible

网友:
拆机 台式机GHOST一下

网友:
在BOIS里面把硬盘改成ATA就可以装系统了,改成AHCI就还蓝屏装下驱动器可以改成AHCI吗?怎么换成AHCI格式?

网友:
内存不好了。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兄弟,笔记本装系统Win7的一般我都用安装版,,,只有XP收费便宜,才用GHOST的,,,部分机器也是GHOST不了的,,只能用安装版,,,!!!在确定没有硬件损坏的条件下,,比如,硬盘坏的就是最多的!扫描没坏道,也不能代表硬盘就一定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硬盘接口模式的问题

网友:
直接用光驱装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硬盘模式改一下

网友:
进入BIOS,把硬盘模式更改一下,从新进入PE,正常安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