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问题

楼主(2012-10-27):
为什么机子用ghost做完系统后没有小喇叭也没声音,硬件管理上都是好的。

网友:
重新换个驱动试试。

网友A:
下载音频驱动安装上试试

网友B:
驱动不对  下载专用驱动

网友C:
明显的驱动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不对  下载专用驱动

谢谢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音频驱动安装上试试

谢谢 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显的驱动不对吧!

谢谢 问题解决了

网友:
重新安装个驱动啊!到官方网站上下载最新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