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42寸液晶电视开机有声音,蓝屏,求维修思路!请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楼主(2012-10-27):
创维42寸液晶电视开机有声音,蓝屏,求维修思路!请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
查查驱动板那一块  有BIOS可以刷个程序看下

网友:
修液晶电视你们一般是多少钱起收

网友:
蓝屏肯定是驱动板问题了

网友A:
直接刷个程序实验一下啊  也许可以的 呵呵

网友:
蓝屏,有菜单么?能控制开关机么?

网友:
拆开高频头看看里面有没有电容坏掉了。

网友:
一般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这个99%是主芯片坏了,我没修过这款,猜测,我见过此类故障,如果是bga的芯片换主板吧

网友:
学习中,驱动程序问题吧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刷个程序实验一下啊  也许可以的 呵呵

  支  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