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40更换北桥问题!

楼主(2012-10-27):
  接手是已经不亮,北桥补焊后正常,可是客户要求必须更换全新北桥,北桥到货了216-0752001,两片序列号一样,应该是全新的,更换后电流有几次变动后就停在1.4A处不动了,屏不显,外接也没有,考虑是不是无铅的没有焊好,于是重做,还是一样,又考虑是不是温度有点高,于是又换了一片,还是一样,查了一个多小时是不是吊件了,也没有看出来掉什么东西,把原装的北桥重新装回去马上就好,我了个操,型号一样还有不能代换的说吗?请遇到或知道的师傅给个正解,跪谢!!!!!

补充内容 (2012-10-31 07:11):
算了,又给我发了两片在路上了,但是客户要的急,只有装回旧的先用着,等出了问题,再丢一次人吧!!

网友A:
不亮时应该量一下数据线,如果电流上去的话,应该可以量的到,以前碰到过631这样情况的,换了三个才好,都是全新的,前两个量到有数据线不通,桥的问题

网友B:
做回原装的北桥就好了,这个应该和数据线没有关系吧!BGA 重做的水平绝对没有问题,板子质量也很好,最高温度时也没有变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回原装的北桥就好了,这个应该和数据线没有关系吧!

北桥和cpu中间的数据线啊,装新桥不亮时可以量一下,这样可以大致确定一下新桥有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和cpu中间的数据线啊,装新桥不亮时可以量一下,这样可以大致确定一下新桥有没问题啊

惭愧啊,我这里只有638的带灯座和假负载,没有合适的座子,没法量!

网友C:
216-0752001 通用性强 可能给人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16-0752001 通用性强 可能给人骗了

系列号,批号都是一样的,外观颜色也一致,除非那家伙能擦除硅片上的字还能用激光在芯片上刻字,那我就没话可说了

网友:
呵呵!还真有可能

网友:
桥的问题呀,我也碰到一样型号换了就是不行

网友D:
很明显你买回来的新桥有问题  重新到另一家购买 试试吧

网友E:
很明显是桥的问题啊,我也买过两个显卡芯片,焊了两边芯片电源就短路了,原机拆的那个焊了好几遍还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明显是桥的问题啊,我也买过两个显卡芯片,焊了两边芯片电源就短路了,原机拆的那个焊了好几遍还能用。

天哪,那现在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没得区分了,我一直都是看序列号和生产批号的,这么一来没法分辨真假芯片了!天理何在,为什么老是让技术工受伤,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

网友:
芯片打磨的吧,现在什么样的人都有

网友:
可能碰到打磨的芯片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你买回来的新桥有问题  重新到另一家购买 试试吧

我不喜欢经常更换商家,这样做就是为了防止进到翻新芯片,第一次进货花了6000多发了一大堆的翻新芯片,我都快气炸了,就是那个该死的英矽威电子,现在在朝城电子,虽说给我发过两次翻新的芯片,可都给我退了,其它的都还是按照全新一个批次发的,可这回也达到我的要求了,无语了!芯片里面的奥秘实在是没法研究,太多太复杂,这个行业受限制的地方太多,都快有点不想干了!!

网友:
桥的问题,换一块桥再试试,碰到过这种问题,换了好几块新的芯片都不好,从旧的机器上摘的芯片一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亮时应该量一下数据线,如果电流上去的话,应该可以量的到,以前碰到过631这样情况的,换了三个才好,都是 ...

你所说的全新能达到我所说的要求吗?要是不能绝对是翻新的。翻新的人技术很高,锡球都会用无铅的,而且除胶时留下的一点点划痕都会用绿油补掉,如果用显微镜看都是可以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很明显是桥的问题啊,我也买过两个显卡芯片,焊了两边芯片电源就短路了,原机拆的那个焊了好几遍还能用。

你的温度看看是不是超过245度了,如果是可能是问多引起的损坏芯片

网友:
是不是南北桥集成的,这种北桥买回新的N多坏的。而且难做。本人试过很多次。

网友:
继续换桥,要是打磨芯片就退

网友(点评):
没理由退,人家是按照我的要求发货的,只能怪我自己没有练就火眼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