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SL410K电流0。18掉电

楼主(2012-10-27):
今天同行送来一片联想SL410K不加电主板看了一下主板的外观有进水的痕迹。量了一下各个电感对地阻值和二级电压转换阻值没有发现异常,插电流表发现待机为0.08待机偏大。在以前学习当中师傅讲过待机大有几种可能:有短路或后出来的电压先出来。根据这种情况我一般是先摸一下各个供电芯片是不是发烫,当摸到系统供电ISL6237的时候发现它很烫。果断断电量6237 7PIN LD0对地阻值只有40多欧姆正常应为300多。很快拆下6237芯片发现不短了,找了个新料上了上去。LDO阻值正常
量了一个6237控制级阻值正常,上电流表看电流0.001正常,加电加到0.18就很快掉电了,在一边按开关一边用万用表量个电感电压发现1.5V的电压没有。下来我就量51116芯片的工作条件
先找供电14PIN15PIN 5VPCU电压正常
BST电压也正常
PQ49上管VIN也有19V
就想着是不是芯片本体的问题啊最后找一个E40英特尔的料板看了它的1.5V芯片是UP6163AQAG我就对比了一下这两个芯片的引脚发现一模一样就把E40UP6163AQAG带了过去量了一下芯片控制级正常就上电还是到0.18掉电但1.5V电压出来了我想是不是还有别的电压没有出来啊 量到北桥的核心供电的时候是0V图纸量芯片工作条件
VCC9PIN 2PIN5V电压正常
下来我看15PINEN/DEM 3.3V 开启电压也正常
13PIN BST PD24普通二极管也正常导通断电量PR154电阻为22欧姆此时万用表显示无穷大了13PINPD24不相同了。立马把它取了换了一个上去把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测量PU7 13PINPD24一端相同这下正常了。22欧姆用万用表打二极管档量其实也是相同的。上去测试1.05电压出来了。电流跑到0.40左右上CPU 内存 电流表电流正常因为没有屏所以就用USB键盘测试了一下大小写灯可切换亮。这个板子好像外接不亮明天就到老板收银子!

网友:
不错,修的挺仔细的

网友:
思路明确  值得学习

网友:
修过这个机器两次触发掉电是因为声卡供电的滤波电容短路造成的。不知道算不上是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北桥供电 显卡供电爱出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细致

网友:
修过显卡坏了,搞死人

网友:
附图纸和BIOS

网友:
6237比较容易坏。。。

网友:
不错啊 思路很清晰, 比我好多 了 哈哈

网友:
好厉害,图纸都是在网上下的吗

网友:
楼主干了多久了啊 哎 我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这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