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915GC怪问题

楼主(2012-10-27):
     遇到一个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主板,一杂牌915板子有时能开机,但是放一段时间不就点不亮了,把CPU拿下来重新装上去就又可以点亮了,我怀疑CPU座子有问题,加焊了还是不行,郁闷中

网友:
可能只是U座与U接触不良,这样说很难帮i的,你等板子不亮的时候马上测各大供电,时钟,复位,这样才能找到故障点,可以先看看IO有没虚焊,加焊下电源IC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查上诊断卡看看跑到哪里了啊

网友:
加焊之前最好用酒精刷洗底座针孔,把底座周围缝隙也清洁干净。然后再加焊次试试

网友:
2楼的都说完了 正确。。。

网友:
应该是座子坏了。

网友:
换座子试下

网友:
那你也的看有没有复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