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HP F700掉电

楼主(2012-10-27):
接手2台F700的hp
笔记本
,是三桥合一MCP67,电流到0.6几就掉,加焊当时可以,冷机就掉,掉电后从启,有时候可以启动,启动运行没有一点问题,把一台机器桥拆下从新植株都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请高手
笔记本

网友:
这个不用请高手了,单桥一切都有可能。。。放弃吧,这桥太贵了。。。 你也可以仔细检查一下不亮的时候检查一下主板工作到什么阶段了?或许有收获!几率不大。。。

网友:
这个桥是挺贵的!!!

网友:
晶振,其它的,

网友:
重做一下桥吧。?

网友:
HP这个牌子的本子故障率真高啊!

网友:
这个主板好像也很便宜的

网友:
还是你植株的问题,重置一下吧!!!

网友:
好像可以买到升级版的板
有个朋友买过

网友:
只能换了

网友:
从新植过了,一样的,测试的桥都要200+,放弃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