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217显示器快闪后黑屏

楼主(2012-10-27):
最近接到一显示器,是几年前卖出去的新长城M2217,当然现在是旧的了,开机会出现闪屏,不显图像一直闪,问客人现像过程得知,以前让它闪一会儿就正常了,现在怎么闪都闪不出来。凭感觉可能是高压出了问题,由于它是电源一体板,花几十个大洋淘一个回来(由于本人现在技术不倒位,不敢维修,只能直接换板),装上,故障依旧,顿时就瓜了。只能给用户说修不起了,让其它买一个新显示器,进价+这个一体板的成本,卖了一个新显示器给用户,赚倒一个烂显示器。最近没事情干,把它拿出来,接上点屏工具测得屏是好的,看来只有怀疑是驱动板的故障了,淘一下发现这板只要25RMB,结果发现我的驱动板怎么少了一个东西,下图是网上的板子, ,我的这个地方少一个CSI元件,不晓得是本来就没有还是它掉了一个上图, 这个图的右下角那个CSI,我的板子上面没有,其它都一样的。莫非我的那个是它烧掉了一个,可以保证是没有维修地的机子。
        还有就是这个机子接上电脑信号后,它就不会黑屏,一直灯管快闪,如果不接电脑信号,就闪几妙后熄灭,大侠们能帮兄弟指定一下原因吗?谢谢

网友:
昨天我搞了一个液晶也是一直闪,换掉按键 高压条,还是闪,最后换掉了驱动板,就不闪了

网友A:
你不用驱动板的开关信号  把开管信号线 直接接到5V上  强行开起高压  看闪不闪。如果还闪就是高压板和灯管问题。

应该是断开驱动板,直接把5V的电源电压直接加到高压板的NO/OFF信号,好让高压电路认为驱动板发出开机信号了,这个最好加个1K上下的电阻。其实还有个办法就是测NO/OFF电压是不是在波动来判断

网友B:
是怎么样的闪啊,屏线会不会人什么问题?

网友:
屏线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要不就是灯管

网友:
同意版主的说法!其实还可以看看是灯管在闪,还是屏在闪。简单的方法就是用原机的高压板外接灯管,看灯管有没有闪,再确定修那里可以降低成本。以上是本人的维修的愚见,不对之处望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怎么样的闪啊,屏线会不会人什么问题?

应该不是屏线的问题吧。

网友:
高压板出问题了!

网友:
汗 啊   这问题也让客户换显示器?感觉只要屏不坏都可以修的,包括一部分屏坏也可以修

网友:
客户是SB , 这样的故障也能换显示器

网友:
客户不懂,碰到你做维修的,都得听你的了。有些客户就又不一样了的。
这世上什么人都有。

网友:
我若是你,直接换驱动板

网友:
先用好灯管试下是否还闪,不闪--换灯管,闪----断开驱动板和电源板,单独测试电源高压一体板,短接5V和ON/OFF看灯管是否亮,如不亮---查12V、5V是否正常,正常查高压板,如亮说明高压电源一体板正常,查驱动板,VGA接口 123的值 70欧左右,不正常查与其相连的元件,13 14脚行场同步 500欧左右,这几个脚一般都经过电阻、电容连到图像处理IC、、等等、、、、、

网友:
感觉像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用驱动板的开关信号  把开管信号线 直接接到5V上  强行开起高压  看闪不闪。如果还闪就是高压板和灯管问 ...

谢谢版主指点,我现在用点屏工具点这个屏完全正常,接起笔记本的信号来放录像放了一天都正常,于是估计是信号板的问题了,买了一个信号板回来换上去,以为这回大功告成了,结果他还是不正常,也要闪,但闪的频率要慢一点,现在我只差屏线没有换了,还有就是莫非买的电源板或者信号板其它一样本身就不正常吗?

网友:
主板的问题。查查电压。换换电容。估计就好。

网友(2012-11-26):
引用 网友A:
你不用驱动板的开关信号  把开管信号线 直接接到5V上  强行开起高压  看闪不闪。如果还闪就是高压板和灯管问 ...

版主你好,我安照你说的话法,把5V的电直达ON/OFF上面,还是要闪,用好的灯来测其电源板,不会闪,但是他是开了电源后,亮一下就熄了,些时电源指示灯从绿变黄了,不知道你样能否判断是一体板本身就还有问题呢,是不是灯管也有故障。请版主老大指点一下,为放谢,因为我试了LG2243S的一体板都是开电后,好的灯管会亮一下熄灭,以后就长亮。

网友A:
前提是如果电源输出的5V12V电压稳定正常。把5V的电直达ON/OFF上面,还是闪  可以肯定你的高压板或灯管有问题。先用可调电源加单管高压板测试每条灯管电流是否一样。你可以外接高压板试试。确定灯管没问题  那就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灯管闪一般是灯管老化了,会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如果电源输出的5V12V电压稳定正常。把5V的电直达ON/OFF上面,还是闪  可以肯定你的高压板或灯管有问题 ...

感谢版主指点,换上灯管后能正常显示了不闪了,刚想来回复贴子,结果发现冒烟了,高压指口的一个电容,麻烦再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因为当时是用一个鼠标垫放在显示器的背面测试的,会不会是那两个引脚刺穿了垫子,造成短路引起的哦。现在把烧了的换了在试机,不晓得还会不会烧

网友(点评):
可能就是它坏了 最好换容量一样的 电压3KV的

网友:
个人的判断方法就,就用电源高压一体板给5V加个负载(确认12V、5V稳定的情况下),在给ON/OFF价格5V电压,接上灯管看看灯管是否闪?(不接驱动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