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K42JC BIOS 急求 谢谢 !

楼主(2012-10-27):
版号:K42JC REV 2.1                        找了好几个都不行     求一确定好的BIOS

网友:
如果不好找你就去 驱动之家  或者是去官网下载一个

网友A:
从官方网站上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官方网站上下载

官方下载的是2M的  不对的     BIOS应该是4M的

网友:
官方下载的是2M的  不对的     BIOS应该是4M的
驱动之家没下过  不知道咋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