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开机显示掉电求助

楼主(2012-10-27):
联想E40开机显示掉电求助,刚显示完LOGO  自检完毕就掉电了,有没有哪位大哥碰到过。

网友:
刷BIOS,或南桥有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方正的S650 也是到logo 掉电后来是 电源板上的那个数据线

网友:
散热问题,换好的硅胶垫就好,如果还不行就是CPU供电有问题,修过几台这样的

网友:
正在遇到,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散热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