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充电短路

楼主(2012-10-27):
我这有台东芝笔记本,装上电池的后,再接外接电源要短路,如果先接外接后把电池装上就不会短,且能充电,能开机,单独外接或电池都可以用。反正就是把电池装上,再接外接这一种情况会短路,其余情况都能正常运行。充电芯片是ISL88731,上了图,大虾们帮我看看杂回事 PCN1是电源接口,PCN2是电池接口。修好了,是第一个管子PQ1坏了,但没完全坏

网友:
看一下外接经过的那个PNP的管子有没有坏

不错,还真是第一个管子坏了,感谢!

网友:
修好没有了。应该是芯片不良造成的。。

呵呵,芯片换过了的,测到是管子有个阻止偏低。感谢回复!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芯片开始我就换过了,这样的情况是芯片的几率很小吧!感谢回复!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是某2极管击穿- -#

网友:
对,击穿了,但还没无安全击穿,感谢!

网友:
放电的那个管子击穿了,19v直接加给电池当然短路了

网友:
嗯,差不多,感谢!

网友:
肯定有地方短路了。仔细查

嗯,PQ1的G级和S级阻止是10欧了,早先的确没查到,感谢!

网友:
PQ1G级是pu1控制的嘛

网友(2019-10-14):
东芝的电路分析的很到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