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 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2-10-27):
hp541无待机电流EC ,TPS51120都已换过,3V 5V对地阻值正常。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不知道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有时偶尔插电会有待机但马上没了。

网友:
起码得量一下吧,看一下保护隔离过没,然后看图纸,查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OLG

网友:
电源头是DELL的吧

网友:
惠普要用专用电源头,否则的胡及不过保护隔离!!!

网友:
公共点电压正不正常  正常再量他工作条件

网友:
公共电压有了。

网友:
查51120的工作条件啦

网友:
待机电路短路了吧!

网友:
惠普电源头要用转用的,,其他的不行哦,,

网友:
是不是电源接口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