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一眼识别出显示屏为LED或LCD?????

楼主(2012-10-27):
哈喽大家好,在此有个关于显示屏的问题请教一下有经验的师兄们--

笔记本的师兄们基本上有换过显示屏吧,在此有个问题一直困惑着额,就是分辨显示器是属于LCD还是属于LED.
相信这个问题同样也困扰着其他的师兄弟们吧,希望有经验的师兄弟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给予精确的回复。

本人每次都是拆开笔记本看高压条和灯管接口来区分是LED屏还是属于LCD屏。在此请问一下师兄们除此以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快速识别显示屏属于LED还是属于LCD???

最好是在不拆开笔记本的情况下能够一眼识别出显示屏是属于LCD还是属于LED?

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师兄们不吝赐教。。。。。。

网友:
扒开屏框边缘看一眼有没有灯管就行了

网友:
稍微搬一下B壳看有没有高压条,没有LED有就是LCD。有的LED也有像高压条的但没有高压包一般这种是带小尾巴的LED。

网友:
常见的LED和LCD高度差很多,这个很明显的啊,当然就能一眼看出来了

网友:
..直接上鲁大师,,吼吼。。

网友:
还没多了解过屏方面问题呢,长见识了

网友A:
看出厂日期,一般2010年后产生的机器都是LED  09年之前的都是LCD  09-10年的交叉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出厂日期,一般2010年后产生的机器都是LED  09年之前的都是LCD  09-10年的交叉期

多谢了,以后留一下

网友:
我都是 看时间去估计

网友:
如果你有放大镜的话应该也可以看出来

网友B:
看机型 百度一查 基本就知道了

网友:
把B壳正下方扒开看有无高压条就行了
LCD有一个10CM左右的屏高压条
LED无

网友:
经验多了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还可以在百度上搜狗一下型号。

网友:
各有各的方法啊。我看搞多了就知道了。看不出来只能拆了

网友:
百度一下,你就知道

网友:
不拆机器只能凭经验,要么就扒开看灯管

网友:
把机子的型号在他的官网上搜一下看他的参数就知道了啊,这种方法自己认为比较简单且不会出现误判。

网友:
正常多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上網google一下就ok......................

网友:
大家说这多我觉得还是百度一下   不知道就百度

网友:
可以买个精细温度计,靠近屏下方,温度高的就是带灯管的,温度底的就是LE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机型 百度一查 基本就知道了

好主意,这个提议不错,学习了

网友:
准确些判定就是扒边框了,粗略判定就是看出厂日期呗。

网友:
一般看有没有高压条。。有就是LCD

网友:
直接看有没有高压条就好了吧?

网友:
以后还得多学习啊

网友:
就是掰开B壳3条哪里就可以看到有没有高压条啊  有高压条就是LCD  没有就是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