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 不插屏线 白屏一闪一闪 插屏线 出现“无信号” 一闪一闪

楼主(2012-10-27):
长城z98 19“液晶显示器 不插屏线 白屏一闪一闪 插屏线 出现“无信号” 一闪一闪 ,电源指示灯一直绿灯。接vga线线后,黑屏闪烁很快 显示“无信号”。求解

补充内容 (2012-11-15 21:10):
谢谢大家提醒!加焊驱动板芯片,能显示了,但出现一个怪问题:要先插vga线,再插电源线才能显示!又郁闷中......

网友:
先灯管后驱动板,就这两样!是在电源正常的前提下。

网友:
先拆开来看看里面什么情况

网友:
无信号一般是驱动板的问题,也得看VGA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源正常的话卡看高压板和灯管吧

网友:
量闪屏时电源板电压正不正常,如果正常查高压板和驱动板,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驱动板上DC-DC部分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现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A:
是灯闪还是屏幕闪

网友:
  先确定下是高压还是主板的在研究

网友:
屏幕“无信号”出来速度很快,然后黑屏 几秒后又迅速闪一下,不注意的话,连是什么提示(“无信号”)也难看出来,如此一直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灯闪还是屏幕闪

应该是闪屏

网友:
是闪屏呀。。。。

网友:
你说的  感觉又有点像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先测12V 5V 稳定的话再查高压和灯管 要有层次的修

网友:
感觉有点像是高压部分上的问题

网友:
白屏下一闪一闪的应该检查一下开关信号有没有变化,在检查灯管和高压板,这些都正常的情况下在检查一下驱动板和VGA线。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了 。直接换。

网友:
电源板,高压板, 驱动板都有可能。

网友:
是屏坏了吧,,查屏电路吧

网友:
为什么你们不说两样全有问题么

网友(2019-09-16):
显示器一闪一闪
专题帖:
https://www.chinafix.com/zt/2655-1.html